如何生成。MAP文件

楼主(2008-07-28):
如何生成。MAP文件
用PB编译WINCE下面的BSP包时,能否生成相应驱动的.map文件呀?因为想看看.map来分析错误的地方?谢谢 !
如何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map是什么东东啊?学习……

网友B:
强悍的问一下:.map文件是做啥用的?

网友C:
.map文件,用于描述目标板的可访问存储区,告诉Embest IDE那些内存地址是合法的,那些区域可以读,那些可以写。以免在调试时,IDE内存的读写,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
应该不是自动生成的吧,需要自己写。

网友D:
咦,WINCE可以生成这个吗?从来没注意过,看来要学习的还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呀。

网友E:
.map文件就是编译时候生成记录程序的内存布局的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当发生data abort之类错误时候,可以通过查map文件知道哪个函数出错.

网友F(2008-09-22):
有人知道怎么利用map文件来对应用程序进行Debug么?

网友G:
使用map文件可以来debug data abort的具体函数,如果再结合cod文件的话可以精确到代码行。
WINCEMAP环境变量可以来设置build 时是否生成map文件;
WINCECOD环境变量可以来设置build 时是否生成co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