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快来看看啊,现在在做一个网口芯片的驱动设计, ...

楼主(2008-05-29):
各位高手快来看看啊,现在在做一个网口芯片的驱动设计,但是调过后发现只能发送数据,接收端接收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目前在调DM9000快速以太网网口芯片,按照硬件手册,编写驱动程序,但是上板子上调了以后,发现只可以发送数据,却不能够接收到数据,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这个,可不可以给我说说这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硬件的原因,还是我编写的软件程序有问题呢,先谢谢各位了~
数据
原因
软件程序
以太网

网友A:
混杂 什么的接收模式会不会选错?

网友B:
先看中断有没有?

网友C:
可以说的明白点吗,我调试的时候发送的中断是有的,但是接收数据的中断却没有,而且也读不出来数据,好像就接收数据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寄存器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