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监控

楼主(2008-08-28):
红外监控
我想在arm开发板上使用红外线监控,不知道应该怎样使用红外线在Linux下编程,通过什么函数可以在程序中监控红外信号的变化。请给点思路!谢谢
监控
红外线
linux
开发

网友A:
这个估计没有现成的函数来调用吧,在系统里面,这种叫驱动,程序估计是需要你自己写的。

网友B:
我看在Linux里不是有很多关于Irda的函数嘛,那是驱动吗?里面有很多文件,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那些文件,或是用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