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1.2在wince 5下不能使用MIC?

楼主(2008-05-29):
skype1.2在wince 5下不能使用MIC?
WINCE下可以运行skype 1.2了 虽然出现很多错误
AKY=00000081 PC=03fb4a84(coredll.dll+0x00044a84) RA=80334f88(NK.EXE+0x00134f88)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但是还是可以login了
连接那个测试,可以听到声音,但是不能录音??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否音频驱动有问题??
SKYPE
wince
测试
音频驱动
WindowCE

网友A:
我曾经在WINCE5.0上集成了skype1.2,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B:
你的音频驱动是否支持全双工? 就是play的时候可以record
是否skype需要全双工??

网友C:
我音频驱动是支持全双工,但SKYPE不一定需要全双工,声音可以是多通道切换的。比如打电话声音进来是一个,声音出去是另外一个。

网友D:
MIC问题解决 wav驱动有问题!
但是这个skype的错误还是存在!使用wince下的skype是否都有这个错误?

网友E:
我当时是没有的,我用的是WINCE5.0+PXA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