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连接上服务器后,大概过了10秒左右,就断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GPRS模块是SIM300,通过下面指令连接百度网页,
AT+CIPSTART="TCP","220.181.6.18","80"
如果我不发送数据,或者发送数据结束后什么也不干,大概十秒左右,就出现IP CLOSE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也就是说若发送数据,就不会断。
看看SIM300的设置吧,是不是sleep了?

网友:
是不是要设置心跳模式啊,不过移动也不会这么短时间不传数据就把gprs连接给中断吧

网友:
人家的WEB 服务器不可能总等你吧 。如果你黑客怎么办 ,当然是主动吧TCP连接断开啦!

网友:
你可以试着自己建立一个TCP/IP SERVER,然后用模块连接过去看看。排除SERVER端主动断开的问题。。。
10秒太短,应该不像是GRPS后台断开的。
如果你链路建立起来,但是长时间没有数据流量的话,GPRS后台是会主动降低此链路的优先级的。。不过这个时间一般是在20分钟左右,各个地区都不同。

网友:
simcom的modem,你可以在销售商那边要一个这样的tcp server软件的,通过电信adsl上网,获取一个固定ip,然后用这个ip做一个server,用sim300直接连接自己的server了!端口也可以随意的设置了!

再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么快的就断开的了连接!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了定时器模式了,比如你的定时器设置了5,那么5秒后没有数据传输,将会进入睡眠模式的!不过,当在有数据是将会重新链接!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连的是GPRS内网,根本就没有连上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