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b的flash问题

楼主(2008-06-11):
blob的flash问题
现平台是pxa270,在做blob的时候写flash出问题了
flash采用一个28F128J3,连接在nCS0上,PXA270的MSC0寄存器设置为0x4afa,
16位数据总线。
u16 *pFlash;
*pFlash = 0x00980098;
无法正确的读出器件ID号。谢谢。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总线上有两次写信号出现。改为*pFlash = (u16)0x0098;现象依旧。
FLASH
寄存器

网友A:
把数据总线改位32位后能读出器件id,但是在擦写数据时,有些地址无法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