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双缓冲,出现边框变粗,变模糊,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
我的代码如下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创建COM组件

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L"\\Storage Card\\imgBrowsedown1.png",&pImage);//读取图片信息
// memH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关联两个DC

// int width= rect[0].right -rect[0].left,heigth = rect[0].top-rect[0].bottom;
HBITMAP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 m_rect[0].Width(),m_rect[0].Height());//在缓冲中建立BITMAP
SelectObject(memHDC, hBitmap);

BitBlt(memHDC, 0, 0, m_rect[0].Width(),m_rect[0].Height(), hdc, m_rect[0].TopLeft().x, m_rect[0].TopLeft().y, SRCCOPY);//背景提前载入
pImage-> Draw(memHDC, CRect(0,0,87,90),NULL);//
BitBlt( hdc,m_rect[0].TopLeft().x, m_rect[0].TopLeft().y, m_rect[0].Width(),
m_rect[0].Height(),memHDC, 0, 0, SRCCOPY);

结果显示出来的png图片的边框越来越粗,据说叫什么ALPHABLEND区域,我该如何解决??我的代码有什么错误么?我的系统是WINCE 5.0,EVC开发。谢谢

网友:
你没有用到ALPHA混合的地方啊,怎么会越来越模糊呢,先用背景色把WINDOWS清一遍呢?如果这样现象就没了的话,看一下你COM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用到ALPHA混合呀,我先试下你的建议先

网友:
CPoint   pt;
        GetCursorPos(&pt);
        CWnd*   tWnd   =   WindowFromPoint(pt);
        HWND   hWnd   =   tWnd->GetSafeHwnd();   //窗口句柄
        HDC   hdc   =   ::GetDC(hWnd);

        HDC   memH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初始化

        if (m_NavRefresh ||  m_currentPick == 0)//图片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创建COM组件

                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L"\\Storage Card\\imgBrowsedown1.png",&pImage);//读取图片信息
//                memH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关联两个DC

//                int width= rect[0].right -rect[0].left,heigth = rect[0].top-rect[0].bottom;
                HBITMAP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 m_rect[0].Width(),m_rect[0].Height());//在缓冲中建立BITMAP
                SelectObject(memHDC, hBitmap);

                BitBlt(memHDC, 0, 0, m_rect[0].Width(),m_rect[0].Height(), hdc, m_rect[0].TopLeft().x, m_rect[0].TopLeft().y, SRCCOPY);//背景提前载入
                pImage-> Draw(memHDC, CRect(0,0,87,90),NULL);//
                BitBlt( hdc,m_rect[0].TopLeft().x, m_rect[0].TopLeft().y, m_rect[0].Width(),
                m_rect[0].Height(),memHDC, 0, 0, SRCCOPY);
//                ShowPic(hdc, _T("\\Storage Card\\imgBrowseup1.png"),m_rect[0]);
        }

网友:
上面是具体的代码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奇怪~~

网友:
用回位图就好了,不要用什么P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