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类型强制转换后,内部指针指向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LEAF_S
{
        unsigned short  node_type;
        unsigned char   tag;
        unsigned char   type;
        void                *testproc;
}LEAF_T;

typedef struct  ARC_S
{
        unsigned long    id;
        struct ARC_S *nodep;
} ARC_T;
typedef struct  NODE_S
{
        unsigned short  node_type;
        struct ARC_S *arcs;
} NODE_T;

        NODE_T *np;
        ARC_T  *ap;
        LEAF_T lnode ={1,0x04,0x01,(void *)0x00402b70};
        np = (NODE_T *)&lnode;
运行后
np变成了下面的形式{1, 0x00402b70},np中的arcs指针任然指向0x00402b70位置,按里应该指向node_type后面的位置,应该不是0x00402b70位置
其中np中没有了tag,type类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对齐与填充问题
LEAF_T中unsigned char  type;  与   void *testproc;   间有一字节的填充

NODE_T中unsigned short  node_type; 与struct ARC_S *arcs;  间有3字节的填充

网友:
楼上解释的非常正确,补充一点:
在我的系统中short为16bit,结果如下:
/**************************************/
lnode's node_type's addr is 0x4f23010
lnode's tag's addr is 0x4f23012
lnode's type's addr is 0x4f23013
lnode's testproc's addr is 0x4f23014
np's node_type's addr is 0x4f23010
np's arcs's addr is 0x4f23014
/*************************************/
因为struct ARC_S *arcs; 指针类型的地址必须是4字节对齐,需要填充2字节,
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