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播放WAV会出现“啪啪”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关于播放WAV会出现“啪啪”声音的问题
大家好,想请教个关于MOBILE下播放WAV的问题
最近在做个导航的测试,需要把各个语音文件给串起来播放,比如“前方”、“五”、“十”。。。。
我是用wave function进行处理的。起初我只用一个缓冲去,然后在我的主线程中开个线程进行语音播放处理,在线程回调中通过WOM_DONE知道一个wav文件播放结束后发送消息给主线程通知继续播放下一个语音文件,但是在播放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啪”“啪”声(我猜可能是音频功放开关的声音),主要是在各个文件起始处。后来我换了种方法,一次的读出要播放的几个文件,将数据读入缓冲区一次性的播放,但好像还会出现“啪啪”声,只是比第一种方法更不明显。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合成了一个缓冲都还会出现“啪啪”声呢?用一个缓冲一次播放总比双缓冲更连续才对啊!
另外,WAV文件给waveout的缓冲数据偏移量是多少呢?
语音
缓冲区
function
测试
问题

网友A:
这里需要几个缓冲区,如果只有一个就会有这种断断续续的现象

网友B:
是的,把缓冲区放大点试试看吧...

网友C:
1.只播放一个文件的时候在停止的时候会不会听到啪的声音?如果没有那我想应该是你文件重新组织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
2。 如果有听到啪的声音那可能要检查一下驱动的代码,看关AMP之前有没有把相关的PATH Mute掉?
一般播放的时候会在两个地方有缓冲区:
如Media player播放的时候,这个缓冲区的大小没有研究过,不知道具体是多大,感觉应该是挺大的,因为在播放的时候把驱动中的DMA停掉,数据就全放在那Buffer中,这样可以放好长时间的数据,也有可能这个Buffer是动态申请?只是猜测,请研究过Media player代码的朋友发表下看法
另一个就是Audio 驱动中的buffer,一般都会开辟两个buffer,轮流接收数据,然后传给DMA,我们设定大小为4K

网友D:
播放一个文件在结束也会有,特别是很段的语音,比如“五”“前方”等语音文件,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就会感觉到很难听。我感觉会不会是语音数据的突变造成的呢?比如“前方”的方字播放了文件就结束,这时可以听到喇叭有个“啪”的声音。在别的平台采用同样方法是不会有这问题,比如展讯的平台。另外,我是在wm5.0开发的,驱动根本控制不了。咳!

网友E:
在一段PCM数据后加一段空白数据做缓冲,可以减弱这个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