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开发一套单片机程序

楼主:
要求如下
1、        温度和时间均为两个数码管显示。温度20-80度,时间1-60分钟。
2、        6个按钮,1个电源开关,2个设定温度,当按一下这两个键之一,对设置的温度进行相应的加一或减一。当长按时,进行快速的加或减,达到合适的温度放开就可以。2个设定时间,和温度按键功能一样。1一个启动/停止。
3、        启动后温度显示窗口显示实际温度,时间显示窗口倒计时。按动温度设定按钮能改变设定温度。倒计时走完后温度窗口显示倒计时前最初设定温度,按动时间设定按钮能改变设定时间,时间窗口显示倒计时前最初设定时间。
4、        温度传感器采用NTC,误差±1度。温度控制器仅对采样点负责。
5、        输出采用可控硅输出,加热管的功率在(150W~500W),电机功率在(100W~600W),所以需要一份替代表,不同的功率可选用不同的可控硅。
6、        温度为一直恒温输出,不管是否启动。启动仅将温度显示窗口由设定温度切换到实际温度。
7、        电机输出为启动时才输出。
现金酬谢

网友:
估计楼主不仅仅是需要程序吧,硬件平台也没有搭建好吧

网友:
引用楼主 hn811027 的帖子:
要求如下
1、 温度和时间均为两个数码管显示。温度20-80度,时间1-60分钟。
2、 6个按钮,1个电源开关,2个设定温度,当按一下这两个键之一,对设置的温度进行相应的加一或减一。当长按时,进行快速的加或减,达到合适的温度放开就可以。2个设定时间,和温度按键功能一样。1一个启动/停止。
3、 启动后温度显示窗口显示实际温度,时间显示窗口倒计时。按动温度设定按钮能改变设定温度。倒计时走完后温度窗口显示倒计时前最…

--------------这个应该不难,水平好点的本科毕业生,做毕业设计也没有问题。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干单片机了

网友:
起停控制

呵呵,看你能开多少钱了。。。

网友:
多少钱,帮你做了

网友:
不难的啊,可以帮你做的

网友:
地点在哪里,开价

网友:
楼主的联系方式呢?
如果有需要,联系我试试:QQ:zxq6@qq.com

网友:
时间
地点
价格

网友:
给多少钱做?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来的了,家电控制那些大把

网友:
能出1w,就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