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8-02-29):
sqlce数据库问题
我用的sqlce数据库
生成sqlcecommand =
sqlceconnection.creatCommand()
总是说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是怎么回事?
数据库

网友A:
全文贴出来比较方便确认问题,

网友B:
SqlceConnection connection = new SqlceConnection("connection");
connection.open();
sqlcecommand = sqlceconnection.creatCommand()
但是这两个是分别放在不同的类里边的,我用的sqlce3.0版

网友C:
SqlceConnection* connection = new SqlceConnection("connection");
???????????????

网友D:
问楼主怎么使用Sqlce编程啊,这是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