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中断问题!

楼主:
最近调试s3c2440,中断这里一直困扰着我
开始是调flash的时候,使能R/B中断,程序一运行就跑飞了,开始不知道原因,改作查询等待模式。
现在调试外部中断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单步执行结果显示,2440捕捉到这个外部中断了,但是就是不去运行服务程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R/B中断?这个是NAND 控制器的状态IO呀,你怎么单独拎出来自己处理了?难道你用NOR?

网友:
2440提供nand flash的中断标志位!

刚才试了一下将上面程序的bin文件烧到flash中,可以正确的运行,也就是说可以捕捉并响应中断信号。但是在axd下仿真仍是不行,可能问题出在仿真的配置上。正在查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