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奇怪的问题 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
wince5.0系统.用evc的MFC做了几个程序.去掉系统的EXPLORER开机直接启动主界面.

播放着视频(或不播放)一直开机.30小时后,显示在最前面的那个界面没法刷新和接收消息.
界面一直显示在最前,所有按键都没法操作,但系统没有死机,视频还在播放.

但下一个界面居然可以正常打操作,隔着最前面的界面.

是不是重载WINCE shell的程序不支持MFC?
还是MFC必需要EXPLORER的支持?
还是另有原因?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将所在的进程强制关闭就可以了.另一进程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应该是的
以前有贴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去掉系统的Explore.exe会导致MFC Frame不好用。

网友:
如果有时间,还是换API编程,或者WTL吧,MFC有点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
以前有贴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去掉系统的Explore.exe会导致MFC Frame不好用。

应该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掉EXPLORE.整个SHELL挡住,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shell.EXE主界面全屏挡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
以前有贴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去掉系统的Explore.exe会导致MFC Frame不好用。

应该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掉EXPLORE.整个SHELL挡住,开机的时候自动运行shell.EXE主界面全屏挡住就好了。

没错,如果你换了SHELL的话MFC的程序会有问题。建议不用框架,或者WTL。

网友C:
首先,用进程查看的工具看看那个不响应的应用是否还在运行?我猜可能已经不在了。

如果不启动explorer,最好不要用MFC开发应用,否则可能会出现异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进程查看的工具看看那个不响应的应用是否还在运行?我猜可能已经不在了。

如果不启动explorer,最好不要用MFC开发应用,否则可能会出现异常的问题。

以前听人在论坛说过,这个的确是要引起注意,mark一下。

网友:
还有没其它办法?
启动explorer再启动APP是可以,但是看到ce的界面老觉得不舒服.
现在改API是个大project,而且时间也来不及!

网友:
能不能将界面隐藏呢?

网友D: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进系统前固定lcd的buffer为一个图,并停止刷新buffer,等你的UI APP启动后,再由UI APP重新开始刷新lcd buffer。

在这段时间内,看屏幕就是你配置的那个图了,可避免看到桌面的启动。

这还只是个构思,还没有称为现实。

网友E:
修改下exporer.exe的WM_PAINT让它就显示张图,在没有其他动作发生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下exporer.exe的WM_PAINT让它就显示张图,在没有其他动作发生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直接修改explorer.exe的WM_PAINT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进系统前固定lcd的buffer为一个图,并停止刷新buffer,等你的UI APP启动后,再由UI APP重新开始刷新lcd buffer。

在这段时间内,看屏幕就是你配置的那个图了,可避免看到桌面的启动。

这还只是个构思,还没有称为现实。

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前段时间我试验了一下别的方法:做内核的时候把应用程序一起加进去,设置应用程序的启动顺序
比explorer.exe早,如果应用程序是全屏的话,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进系统前固定lcd的buffer为一个图,并停止刷新buffer,等你的UI APP启动后,再由UI APP重新开始刷新lcd buffer。

在这段时间内,看屏幕就是你配置的那个图了,可避免看到桌面的启动。

这还只是个构思,还没有称为现实。

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前段时间我试验了一下别的方法:做内核的时候把应用程序一起加进去,设置应用程序的启动顺序
比explorer.…

早期我们曾用先启动的方式做过,不过在大量测试时,偶尔会出现突然跳出桌面的情况,所以后续还是将explorer覆盖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早期我们曾用先启动的方式做过,不过在大量测试时,偶尔会出现突然跳出桌面的情况,所以后续还是将explorer覆盖不启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个同事找到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自己写个程序,设置成自启动(覆盖explorer)

通过程序启动客户的程序(这样客户程序随便存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了,实现了灵活性还能方便客户更新自己的程序),现在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