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挂起,能够起到掉电保护的作用吗!

楼主:
经常掉电的设备,次数多了就损坏了FAT分区,

导致里面的程序无法运行,我现在有个方案就是加一个电池,在检测到掉电之后,将wince挂起,
这样能够起到掉电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
两点:
首先在挂起之前将AP的当前动作要结束,对低层的存储器的当前写入动作也要完成,当然大部分的工作都有Kernle做好了;
再者,要保证你的电池的持续时间足够长;

网友A:
也就是说挂起能够起到掉电保护的作用,

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符合这些要求呢

网友:
检测到掉电以后还怎么挂起呀?只要一掉电什么都结束了,除非像ups那样,电源给电池供电,电池再给设备供电,或者电池和电源并联给设备供电??或者电路中接大电容延迟掉电时间,总之硬件上需要好好设计下.
还有wince挂起也是要耗电的,不像xp,所以电池的持续时间要长.

网友:
掉电之后我们内部电池能够持续供电6秒钟左右

在这6秒的时间里面,我就将wince挂起,
之后就断电了,这样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
应该能起一点作用,待机后基本上对存储器的操作应该是停止了。
总比直接掉电强。

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挂起能够起到掉电保护的作用,

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符合这些要求呢

你可以从硬件线路板上拉出一根Pin,然后用这根pin的状态来测试需要多长时间系统才能进入Sleep状态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应该《500ms左右吧,这取决于你的操作。

网友:
不用感觉,这个功能是可行的。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只要电路上提供这么一个中断引脚,设为优先级最高,一旦触发,立即关LCD背光(这东西耗电狂大),然后再按正常流程保存现场,挂起。

要实现,需要2点:
1. 硬件上必须提供这个引脚
2. 备份电池足够长时间供电,而且能提供给SDRAM才行。不然SDRAM没电了就啥都丢了。

网友:
但是设备上没有任何电池能够长时间供电给SDRAM啊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保护flash上的文件系统不被损坏就完事大吉了

500MS应该够了,我用的大电容,而且本身就没有背光,能够支持5秒之后才掉电

网友:
flash上的文件系统本来就不该很容易被破坏。这样大电容供电5秒,不保持SDRAM,可以先试试,只要能保证尽快相应挂起,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5秒正常情况下能挂起了。

特殊情况不好说,如系统忙。

网友:
当要求系统挂起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上层的AP去接受一些消息,让其尽快结束当前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保证快速的进行Sleep状态了,像刚说的5s,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只顾谢呀,给分呀!哈哈
另外,我发了一个帖子,是Resume回来Down机的问题,大家有空也参谋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