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usb进行输出,并用示波器观察,需要怎样的外设呀

楼主:
我现在希望来测试一个方针程序从输入到输出的具体工作时间,所以要从pc机通过usb进行在开始和结束分别进行一下输出,并在外部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计算时间。
外部的电路要怎们设计呀?

网友:
没看懂,你究竟是要看一个仿真电路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还是看一个实际的电路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还是要看一个程序执行的时间?
还是要看usb的波形?
还是要看啥???

网友:
是要看一个程序的执行时间,有什么好方法吗?我是个超级菜鸟,正在做本科毕设。

最总应该是分析在不同系统下,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
刚才忘了说了,太谢谢了!

网友:
应为要求测量的时间非常准确,而且最好是用外部时钟去测,所以应该是会用到示波器。

网友:
没必要用示波器
你用什么编译器,windows有几种api很精确定时的,你找找

网友:
设置标志, 用示波器 看中间的时间就可以了饿

网友:
再麻烦一下MBWQ,我用的是 Visual C++6.0 ,windows 的api也可以把系统的调度时间什么的一起算进去吗?

网友:
还得问一下wanyeye ,我实在是太菜了,在哪设置什么标志呀?

网友:
当然,系统的调度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么

网友:
直接在电脑上显示,不行吗?

网友:
你说的是CreateWaitableTimer和SetWaitableTimer吗?

网友:
还得问一下wanyeye   ,我实在是太菜了,在哪设置什么标志呀?

我举个例子,譬如我要计算某函数的执行时间,我在开始和结束 设置标志, 让其电平有高低变化
用示波器看 这个高低变化之间的时间,可以精确的ns

网友:
方式七:对于精确度要求更高的定时操作,则应该使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和 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这两个函数是VC提供的仅供Windows 95及其后续版本使用的精确时间函数,并要求计算机从硬件上支持精确定时器。如示例工程中的Timer7、Timer7_1、Timer7_2、Timer7_3。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函数和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的原型如下:
       BOOL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ARGE_INTEGER *lpFrequency);
       BOOL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ARGE_INTEGER *lpCount);
  数据类型ARGE_INTEGER既可以是一个8字节长的整型数,也可以是两个4字节长的整型数的联合结构, 其具体用法根据编译器是否支持64位而定。该类型的定义如下:
       typedef union _LARGE_INTEGER
       {
           struct
           {
              DWORD LowPart ;// 4字节整型数
              LONG  HighPart;// 4字节整型数
           };
           LONGLONG QuadPart ;// 8字节整型数

        }LARGE_INTEGER ;
  在进行定时之前,先调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函数获得机器内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 然后在需要严格定时的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分别调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利用两次获得的计数之差及时钟频率,计算出事件经 历的精确时间。下列代码实现1ms的精确定时: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QPart2;
       double dfMinus, dfFreq, dfTim;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获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1 = litmp.QuadPart;// 获得初始值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2 = litmp.QuadPart;//获得中止值
          dfMinus = (double)(QPart2-QPart1);
          dfTim = dfMinus / 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while(dfTim<0.001);
  其定时误差不超过1微秒,精度与CPU等机器配置有关。 下面的程序用来测试函数Sleep(100)的精确持续时间: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QPart2;
       double dfMinus, dfFreq, dfTim;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获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1 = litmp.QuadPart;// 获得初始值
       Sleep(100);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2 = litmp.QuadPart;//获得中止值
       dfMinus = (double)(QPart2-QPart1);
       dfTim = dfMinus / 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由于Sleep()函数自身的误差,上述程序每次执行的结果都会有微小误差。下列代码实现1微秒的精确定时: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QPart2;
       double dfMinus, dfFreq, dfTim;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获得计数器的时钟频率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1 = litmp.QuadPart;// 获得初始值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2 = litmp.QuadPart;//获得中止值
          dfMinus = (double)(QPart2-QPart1);
          dfTim = dfMinus / dfFreq;// 获得对应的时间值,单位为秒
       }while(dfTim<0.000001);
其定时误差一般不超过0.5微秒,精度与CPU等机器配置有关。(

网友:
谢谢wanyeye,我们师兄就是让我这么做,但那个高电平在哪输出?用usb?直接测D+和D-?

网友:
非常感谢MBWQ 的回答,我刚才问了一下师兄,他说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获得的是计算机内部的时钟频率,这种频率是没法和示波器的晶震所产生的频率相比的。而其他说到可以用RDTSC计算出的时间做个参考。

网友:
电脑有并口吗直接驱动并口,示波器是测不出usb的

网友:
电脑有并口吗直接驱动并口,示波器是测不出usb的

那还用不用在接什么电路呀?

网友:
不用接,直接引并口线量

网友A(2008-02-29):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