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急求一个LED的控制电路方案,请各位赐教~~
zzztttsss
zzztttsss

网友A(2008-07-10):
急求一个LED的控制电路方案,请各位赐教~~
如何使用有限的IO端口控制32个双色的LED?
一个双色的LED有两个控制端,32个LED的话控制端便多达64个,利用普通的单片机肯定无法控制的。想利用6个IO口进行控制可能马?这不是简单的进行译码就可以实现的,想了好久了一直没有答案。
如果有相关的芯片的话也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答案
如何

网友B:
跟LED数码管的道理相同,用HD7279或者其他数码管驱动芯片就可以,或者用片51驱动一组三极管,自己做扫描

网友C:
用移位寄存器74HC595,带锁存的。网上搜一下,资料很多

网友:
32*2位=8*8个数码管,随便那本书里都有.

网友D:
CH452,不够再做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