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与mobile区别

楼主:
wince与mobile区别

网友:
mobile是基于ce内核的。

mobile是ce的一个扩展,专门开发的,分smart phone:手机
pocket pc:小型手持设备,办公用。

mobile上专门集成了语音和数据传输的模块(软件 硬件)

网友:
WinCE可以通过PlatformBuilder根据产品的实际需要对OS进行定制,就像一堆积木你可以任意拼装,而Windows mobile是一个成型的系统,你无法做任何改动

网友:
可以说WINDOWS MOBILE是从WINCE 基础上定制出来的,专门针对通讯相关的定制,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集成了电话功能。

网友:
2 楼的说法会有一定问题吧.WM也是定制出来的啊.PB FOR WINDOWS MOBILE.与PB FOR CE类似的.只是组件有差别啊.

网友:
嗯,见过PB for Mobile

网友:
2楼的说法以前是对的。

但是现在微软已经提供了for mobile的pb了。
从mobile5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