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3c2440 或者2410上,无操作系统的cs8900a的驱动程序?给小弟一份,小弟遇到困难了

楼主:
如题,先谢谢了!小弟卡在驱动上已经好几天了,望大哥大姐帮小弟突围!

网友:
裸奔的CS8900?厉害。
2410和2440上,怎么想起来裸奔的?这样多浪费资源?那么大的RAM和flash。
这个应该去一些专业单片机论坛找,这里的讨论的更多的还是操作系统的驱动。
以前在单片机上用过RTL的一个,太久了,都忘了。不过可以肯定是有可用的单片机驱动的。

网友:
其实是想加在自己写的最简系统上,也不是裸奔啦——奥运会了,不允许裸奔——是想给自己的操作系统添加网络功能。给点提示吧,小弟已经在这上面卡了很久很久了。开发板有总送的驱动以及演示程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用那个演示程序中断部分根本没法响应!现在也主要是卡在找你中断上面。

网友:
驱动都是逐步完善的。
先试试不用中断,能否正常识别8900,并且配置,及通讯。当然这里通讯肯定只能是很简单的数据,因为没有中断,数据量大肯定会丢的。

只要上面的做好了,那接下来的就简单了:处理中断。

处理中断先是配置好8900,使用中断方式,然后收发一次数据,看看能不能产生中断(循环读中断信号连接的CPU的IO引脚就行)。这样确保能产生中断。

然后就是按照你CPU的驱动架构,设置正确的中断处理函数了。这个和8900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跟你驱动架构有关。

这样一步一步做下来,问题点都分散了,就容易看到效果了。别太指望都集中在一起一下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