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adsl拨号上网

楼主:
请教斑竹和各位大侠,我想在wince平台上直接接adsl modem来实现上网,但不能拨号成功。我的操作步骤描述如下:1、内核加入PPPOE;2、CE起来后,新建连接选择PPPOE;3、输入用户名密码,拨号,但拨号失败。
    修改新建连接的TCP/IP属性和安全属性,尝试了n的平方种组合,都不能拨号成功。,errcode=619。有的返回“未检测到载波信号”,errcode=679。
    我的网卡通过局域网是可以上网的。adsl modem也没问题啊,用路由或者用PC都可以拨号上网的。痛苦郁闷阿。请求斑竹和各位大侠支援!非常感谢

网友:
关注一下,我最近也在做,不过一直提示PPPoE访问集中器无响应。郁闷

网友:
呵呵,你的帖子我做了回复,希望能帮到你。
接触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指点下阿。

网友:
搞定!
说明如下:
1、内核中添加PPPOE属性;
    2、修改PPPOE相关注册表项,在platform.reg中添加: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DisablePowerManagement"=dword:1
       "MaxLines"=dword:1
       "MaxSendPackets"=dword:30
       "Line0"=multi_sz:"SMSC91181"
    3、新建PPPOE连接,设置安全属性。use data encryption、EAP、CHAP不选,选择Unencrypted password(PAP)、Preview use name and password.在拨号代码中对应到RASENTRYW.dwfOptions参数设置。
     4、最后输入用户名密码连接即可。

网友:
我的系统是ce5.0。
"Line0"=multi_sz:"SMSC91181"这里的smsc9118是我平台使用的网卡,对应到你平台的网卡芯片。加个“1”是网卡1的意思。

网友:
把数据加密去掉就不会“未找到VPN服务”,我昨天也遇到了。
不过现在是拨号通了,但是上不了网。

网友:
兄弟,请问一下"在拨号代码中对应到RASENTRYW.dwfOptions参数设置"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