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制XPE系统如何将Framework2.0与MSDE定制到系统中?

楼主:
PC:HP瘦客户机

应用系统:.NET2005开发

其他:Framework2.0与MSDE

需求:

在开机后,自动运行应用系统,不需要XPE系统的桌面、菜单以及一些系统功能

1.请问以上需求是否可以实现?具体怎么实现?

2.如何将Framework2.0与MSDE定制XPE系统中,在XPE系统开发完成后,每次安装XPE系统都自动将Framework2.0与MSDE安装?

3.XPE系统开发完成后,我也试过手动安装Framework2.0和MSDE,但装不了,请问下怎么解决,是否在开发XPE系统中还需要什么组件才能安装?

小弟才开始学了二天,公司马上要用了,时间有点紧,不知道怎么弄,希望能帮助我下。。。。。谢谢!

网友:
1、在CE中实现不难,XPE没做过,应该也可以,自动运行你可以直接放在启动项里,但是不要桌面等可能需要改SHELL
   要不就在应用程序上实现起机全屏显示
2、如果想制定在系统中就需要做成相应组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安装好了后把系统ghost
3、这个上网一查就可以知道了,只要能在XP下运行的在XPE下一般都能运行,只要找到相应组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