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的问题! 急回!!!!!!

楼主:
我是刚自学usb驱动程序,在配置vc++6.0的环境后,
我在执行build -> rebuild all 后,
遇到如下的问提:
vc++提示如下的错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Driver1 - Win32 Debug'.
--------------------Configuration: Driver1 - Win32 Debug--------------------
Error: %C:\NTDDK%\bin\setenv.bat not exist!
Welcome to www.usbsolution.com! Thanks!

driver1.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注:
setenv.bat 文件如何编写?????

网友:
还是环境配置的问题,你是用DriverStudio开发吗?编译前注意在
DDK Build Setting里选择你的DDK路径
如果路径设置对了还有问题,那就是你下载的DDk的问题了!
而且看你编译的是Win32 Debug版,明显是没选DDk路径!

网友:
我是在vc++6.0中建立的环境
在c盘安装了windows ddk 2000

建立的环境如下:
我建的工程文件是:mydrivers  工程名是:driver

1:file->new->makefile

connand line:
-nmake /c

output: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rebuild all switch
/a

2:project->settings
2.1 win32 debug
build command line:
MakeDriver %C:\NTDDK% c: % D:\MyDrivers% checked -cef

rebuild all options:
-nmake /a

output file name: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2.2 win32 release
build command line:
MakeDriver %C:\NTDDK% C: %D:\MyDriver% FREE  -cef

rebuild all options:
-nmake /a
output file name: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3 tools->options->directories
show directories for:
include files

c:\ntddk\bin
c:\ntddk\inc

executable files

c:\ntddk\bin
d:\mydrivers\driver1
我是在vc++6.0中建立的环境

网友:
这么说你没有用DriverStudio了,其实我觉得还是用DriverStudio好,
不论你用不用它的类库,即使用纯DDK开发也可以用它的Wizard生成一个框架,
再进行开发的话就容易多了。
安装了DriverStudio后会在VC里出现一个相应的菜单。
你想什么工具都不用这样徒手干我看是不行。
WinDriver好像也不错,我用的前者。

网友:
我没找到,那你先给我driverstudio的下载的网址,谢了...

不过我有配置了一次,又遇到到问题,能否解决一下?
配置过程及错误如下:

开始在vc++6.0下培植的步骤如下:
1:file->new->makefile
connand line:
build /c "c:\ntddk%" d: d:\MyDrivers\Driver1\   free

output: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rebuild all switch
-nmake /a

2:project->settings
2.1 win32 debug
build command line:
MakeDriver %C:\NTDDK% c: % D:\MyDrivers% checked -cef

rebuild all options:
-nmake /a

output file name: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2.2 win32 release
build command line:
MakeDriver %C:\NTDDK% C: %D:\MyDriver% FREE  -cef

rebuild all options:
-nmake /a

output file name:
D:\MyDrivers\Driver1\outputdriver\driver1.sys

3 tools->options->directories
show directories for:
include files

c:\ntddk\bin
c:\ntddk\inc

executable files

c:\ntddk\bin
d:\mydrivers\driver1

到止配置vc++6.0完毕

在以下进入ddk2000 配置后

1:打开c盘安装的windows 2000 ddk下的 check build environment之后,
进入d;\mydrivers\driver1后创建环境,命令如:build /c

2:打开c盘安装的windows 2000 ddk下的 free build environment之后,
进入d;\mydrivers\driver1后创建环境,命令如:build /c

及下来在vc++6.0中进行创建,步骤如下:build->rebuild all

产生如下的错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Driver1 - Win32 Debug'.
--------------------Configuration: Driver1 - Win32 Debug--------------------
BUILD: Compile and Link for i386
BUILD: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c:\ntddk\bin\makefile.def(1785): c:\ntddk\bin\makefile.def - invalid include statement: #                    include paths used for the pch.
BUILD: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exdisp.odl(31):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exdisp.odl - invalid include statement: importlib(STDOLE_TLB);
BUILD: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vidsvr.odl(16):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vidsvr.odl - invalid include statement: importlib(STDOLE_TLB);
BUILD: d:\mydrivers\driver1\eval.h(2): eval.h - invalid include statement: #include
BUILD: Examining d:\mydrivers\driver1 directory for files to compile.
    d:\mydrivers\driver1
BUILD: d:\mydrivers\driver1: Interesting sources extension: eval.h
BUILD: d:\mydrivers\driver1: Interesting sources extension: eval.h
BUILD: d:\mydrivers\driver1: Interesting sources extension: eval.h
BUILD: d:\mydrivers\driver1: Interesting sources extension: eval.h
    d:\mydrivers\driver1 - 5 source files (535 lines)
BUILD: Unable to save the dependency database: \nt\build.dat
BUILD: Compiling d:\mydrivers\driver1 directory
NMAKE :  U1064: MAKEFILE not found and no target specified
BUILD: NMAKE.EXE failed - rc = 2
BUILD: Compile errors: not linking d:\mydrivers\driver1 directory
BUILD: Done
Error executing build.

driver1.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以待解决。

网友:
产生如下的错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Driver1 - Win32 Debug'.
--------------------Configuration: Driver1 - Win32 Debug--------------------
发现没,根本就生不成驱动,驱动的配置是Win32 Checked 或Win32 Free。
studio上迅雷搜嘛

网友:
我跟你说看武安河那本书,你最好看看,啥都明白了,还有附书参考代码!用SoftICE调试
地址:
http://www.gougou.com/search?search=DriverStudio%203.2&restype=-1&id=10000000&ty=0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照着做个makefile就解决了。

NMAKE : U1064: MAKEFILE not found and no target specified

Make a text file add this to the file

!INCLUDE $(NTMAKEENV)\\makefile.def

save this file as makefile <--- no extension !!

put this in your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