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ETK的简单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
    论坛里的各位高手,公司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我原是做应用的,但是人手不够头就让我测试一些驱动。但是他告诉我,亲眼见过CETK可以在开发板上单独运行不用C/S
结构,不用和server连接,但是我看了好多资料,包括微软的也包括个人博客的等等,好像大家都是C/S结构,另外一端连接到开发机上。据我了解的资料是,如果要远程调试开发板就要在内核中加入KITL,但是不论使我们的产品和我手里的开发板都没有这个功能,因此,编译内核的时“加入 KITL” 开发板上就会死机。
     我现在请教几个问题:
     1)CETK到底可以不可以单独在设备上运行,如何能不与server端连接在设备上单独运行,并将日志保存在设备上。
     2) PXA27XCPU大家有没有KITL的模板给我看看。如何把它添加到BSP中去。
     3)请大家介绍几本简单易懂的书,让小弟我学习。
     4)收购二手270开发板

网友:
可以在device上单独运行,不过需要修改,目前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不会改。

网友:
CETK按都不会用哦。

网友A:
CETK联机的用法已经搞定,用的是microsoft activesync,用USB连起来的,但是还是想寻求CETK单独在设备上运行的办法,正如“gsymichael"说的那样修改一个东西就可以,但是我。。。。。。不会。。。。。。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

网友:
有没有帮忙的啊?~

网友B:
用过CETK,但是是要连接的,不连接的不会,
貌似要连接的吧,不连接的会作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TK联机的用法已经搞定,用的是microsoft activesync,用USB连起来的,但是还是想寻求CETK单独在设备上运行的办法,正如“gsymichael"说的那样修改一个东西就可以,但是我。。。。。。不会。。。。。。希望高手指教。

哦?对这个CETK我一直很向往。希望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CETK,但是是要连接的,不连接的不会,
貌似要连接的吧,不连接的会作弊的吧~!

我现在都连接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