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方面,如何从0开始学?

楼主:
以后后想做嵌入式。
但是我就懂点C和UNIX方面的,现在没有任何的硬件,电路基础。

我听别人说,看《数字电路》  我买了这本书,发现看不懂,好像需要数字逻辑方面的知识,我又买了本《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但是发现还是欠缺知识。。。
比如3级管的内部原理。。。

这个社区硬件N人多啥,我今年才刚大二。。
非要说电路的知识的话。。。只有高中物理。。。而且物理还不怎么好。。。

到底有没有高中基础的电路方面零起点的书呢?就是从什么都不懂开始学?
摆脱大侠们帮下

网友A:
嵌入式,不一定要懂得硬件,当然懂得更好!
关键看LZ你自己以后的定位,是想从事硬件开发,还是软件开发。看现在的样子,LZ对硬件基本上是不通啦。

你的专业是什么,大二的话,好多课程还没有开,你可以问问现在大四的朋友看看以后还有什么课程?
从零开始处学,不太可能!特别是一个人!!!

今天冷清是正常的,因为是周未。

网友:
我读的个3类垃圾学校。
而且还差20分。。走后门进去的。。。
我不可能跟着学校来,要不毕业我就完了。
我是计算机网络与技术的。。。

嵌入式跟电路关系很大吧。
我现在想开始学电路,但是不知道重哪里开始学。

从零开始处学,不太可能!特别是一个人!!!
大侠这句话对我的伤害好大。。。

网友:
如果是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硬件设计和驱动设计和电路关系比较大,上层应用软件的开发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想学习电路方面的东西,首先要学习的是电路基础,接下来再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然后可以学习一些单片机、MCU、DSP、FPGA方面的知识。如果感兴趣在最后阶段也可以学一下计算机的结构等。
其实学校只是提供给一个平台,关键在于自己。学习硬件的时间起步确实比软件要慢一些,中间也要走很多弯路、失败很多次,可能也要花一些冤枉钱,不过只要你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不一定要懂得硬件,当然懂得更好!
关键看LZ你自己以后的定位,是想从事硬件开发,还是软件开发。看现在的样子,LZ对硬件基本上是不通啦。

你的专业是什么,大二的话,好多课程还没有开,你可以问问现在大四的朋友看看以后还有什么课程?
从零开始处学,不太可能!特别是一个人!!!

今天冷清是正常的,因为是周未。

我们有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做软件的,要比硬件更懂得硬件。
飘过

网友:
4楼的朋友
那种类型书完全不要基础啥?(高中物理那点东西忽略。。)
那种类型的书你可以推荐一本不?
具体书名?
我好去买

网友:
团队作战,才学的快。

我在我们学校有很多组织,都是师兄教师弟,代代相传的。

网友B:
我在我们学校有很多组织,都是师兄教师弟,代代相传的.....

我只能靠自己了,我的学校很垃圾的,民办3类学校。(不过有一点好。。就是挂不少科目。。也可以顺利毕业。。)

还有就是"我们有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做软件的,要比硬件更懂得硬件。 "

说的好啊。软件要依从与硬件的,而硬件不依从于软件

网友:
首先看《电路分析基础》,推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张永瑞版本的。
接下来是《模拟电路基础》和《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清华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我都看过,都还可以。
期间最好看一些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汇编语言原理等一些方面的书。基础要打好,看书要看杂一点。找到你真正想做的,然后再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然后你想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时候,在看专业方面的书,一般都比较容易看懂了。

网友:
电路分析啊

网友:
LZ只要肯学,什么学校还不都是一样的,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什么东西都可以上网查
想我当年改做软件这行,从C语言开始自学的,汇编,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微机原理等所有的课目都是自学的,连个问的人都没有,也没有条件上网查资料

网友:
参考一下各个学校各专业开的课程,毕竟学校开课都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可以借鉴
然后针对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方向

网友:
楼主,推荐这么几本书
如果是从0开始:
《电路》邱关源 第4版 主要学习kcl kvl后面高压部分飘过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清华版的,这个看书很郁闷的,看点之后就动手做点小电路
然后理解,像楼主说的不懂三极管内部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注意我们不是芯片设计,我们是
芯片应用,那么需要了解的是黑匣子理论,也就是我只关心输入是什么,对应的输出是什么。
《单片机原理》这个版本太多了,感觉都还可以。
当然了你还得学习一些编程语言 汇编或者C,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建议汇编,然后再转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们学校有很多组织,都是师兄教师弟,代代相传的.....

我只能靠自己了,我的学校很垃圾的,民办3类学校。(不过有一点好。。就是挂不少科目。。也可以顺利毕业。。)

还有就是"我们有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做软件的,要比硬件更懂得硬件。 "

说的好啊。软件要依从与硬件的,而硬件不依从于软件

老师?说的都对吗!!!

我就是专门做软件的,硬件不懂,系统懂一些。
特别像MS的软件开发,只要了解系统,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硬件。

网友C:
说实话学硬件,看书不见得行,关键手上得有东西练:)如果你有烧坏N个片子的经历了,就是你的财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学硬件,看书不见得行,关键手上得有东西练:)如果你有烧坏N个片子的经历了,就是你的财富了。

经验很重要。要动手,遇到问题多了,想办法解决它。经验就积累下来了。

网友:
先学学电路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这些是电路的基础课程,能确保你看得懂基本电路。
然后再学学Protel 或PADS的基础教程,
后面要想提高的话,就得学习DSP和FPGA或者其他需要的知识。

网友:
唉,电路很难,出了学校,现在对电路只剩下感性认识了,而且很多时候还是错的.
基本功还是要扎实点好.

网友:
关键还是多练 多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们学校有很多组织,都是师兄教师弟,代代相传的.....

我只能靠自己了,我的学校很垃圾的,民办3类学校。(不过有一点好。。就是挂不少科目。。也可以顺利毕业。。)

还有就是"我们有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做软件的,要比硬件更懂得硬件。 "

说的好啊。软件要依从与硬件的,而硬件不依从于软件

老师?说的都对吗!!!

我就是专门做软件的,硬件不懂,系统懂一些。
特别像M…

囧。。。大哥。。貌似您也写Driver啊。。还是要稍稍懂一点硬件的。
至少要懂得一个东西。。英文。。。可以不懂得硬件。看的动英文的datasheet就好了。。。硬件也不要懂得太多也是

网友:
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很有感触!
学校,不重要,自己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嵌入式 实践性很强, 学一段实践能 有项目做就很好了
自己也是刚进入这行!
还有,要是有人跟你讨论就很爽了!! 一个人,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