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怎样从串口显示浮点数

楼主:
从ADC得到的浮点数,想从串口输到电脑上看一下呢?
PIC单片机和51差不多,不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可是我怎样在电脑上直接显示出浮点数呢?

网友:
可以先按二进制上传到PC,然后在PC上根据浮点数的格式转化成字符。
这个过程要注意字节序是否一致,还有是单精还是双精度的浮点格式。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可是PC上用的是串口助手啊

网友:
全部转成ASCII码。
unsigned char TxBuf[20];
sprintf(TxBuf,"%10.2f",ADCFloat);
把TxBuf发给P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转成ASCII码。
unsigned char TxBuf[20];
sprintf(TxBuf,"%10.2f",ADCFloat);
把TxBuf发给PC就好了。

看来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
看一下你的printf有没有这个函数,它是指向串口的话,直接输出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PC上用的是串口助手啊

pc上又不是只有串口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