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手写输入的实现

楼主:
想要实现全屏手写输入,不知道怎么弄,请高手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打算怎么弄,有什么基础,说说先!

网友:
我已经实现了识别手写输入的功能的了,但是这都是在一个单独的form界面上通过跟踪鼠标坐标,然后在form上把字体画出来实现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将这个功能集成到应用程序里,实现全屏输入。请高手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实现全屏实现手写输入的意思,是只用软件实现,还是添加硬件也可以?
楼主  没有说明白

网友:
触摸屏已经有了,手写识别引擎也与了,引擎的调用也没有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全屏取手写输入的笔迹和怎么在全屏上显示出所写的字同时输入到当前应用程序的焦点处。
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A:
是驱动一级的吗?怎么感觉LZ像是在做应用。

网友B:
应该参照Windows Mobile上自带的汉王输入法的做法。

1.实现识别引擎和字库。
2.hook touch screen driver
3.进入全屏手写模式时,将所有的点击,通过 hook driver 传入识别引擎。
4.对点压时间较长的行为判断识别为普通点击。

这时目前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一级的吗?怎么感觉LZ像是在做应用。

多谢nbcool,我现在所要实现的就是2-4步了,不知道hook touch screen driver 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参照Windows Mobile上自带的汉王输入法的做法。

1.实现识别引擎和字库。
2.hook touch screen driver
3.进入全屏手写模式时,将所有的点击,通过 hook driver 传入识别引擎。
4.对点压时间较长的行为判断识别为普通点击。

这时目前最正确的做法。

多谢nbcool,我现在所要实现的就是2-4步了,不知道hook touch screen driver 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谢谢!!

上面的引用错了^_^

网友:
hook dll 的方法到处都能找到哦。就是在你的DLL中,实现对 touch driver所有导出函数的调用就行了,并且导出相同函数,这样,系统调用你的DLL,实际就是调用原始的touch driver。

网友: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目前我需要这方面的程序!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我遇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模一样。要是楼主找到了能不能给我发一份echenxi@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