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单步调试很慢。帮帮忙啊!

楼主:
我用的acer本子,内存1G,cpu双核1.73,用evc单步调试程序时执行一步大概要个6~7s时间啊,怎么会这么慢呀?要设置吗?

网友: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啊?

网友:
你用EVC在模拟器上调节的吗?
应该没有那么慢的吧,反映还是挺快的哦,看看你模拟器以及EVC的设置吧~

网友:
早些时候,在2K或XP下单步模拟器调试时,是有LZ所说的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的,可能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A:
在模拟器下面调试的吧?!
是比较慢,一般你这样的配置应该在1秒到3秒之间

可以试试直接在开发板上调试,那样的话比较快。

网友:
模拟器上会慢一些,开发板会好很多

网友:
各位大侠以前在公司的台式电脑上(内存512的)调试时也就1s左右吧,基本上不用等的,现在特慢啊。
请给出详细设置。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下面调试的吧?!
是比较慢,一般你这样的配置应该在1秒到3秒之间

可以试试直接在开发板上调试,那样的话比较快。

网友:
楼上的大哥没板呀,以前在模拟器上调试也没感觉慢的。

网友:
我开了模拟器cpu占用100% 我也是acer笔记本。

网友:
我cpu到没占多少,其他很正常,就是单调很慢,没法接受啊。有帖子说让evc和模拟器用不同的cpu,好像没效果啊。

网友:
楼主问的是我曾经困扰很久了的问题
1、有可能是双核引起的问题,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
2、如果你是用TCP/IP连接emulator的话,慢有可能跟网速有关,我试验过,我原来白天单步运行很慢,凌晨3点运行又很快。
3、也有可能跟你系统里装的杀毒软件有关,我的kaba一打开就不能单步调试。
4、我后来是改成KITL的连接方式才正常调试的,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楼上正解啊。谢谢,用KITL果然快了,找回以前的感觉了。
问题解决了。感谢大侠ur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