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2C总线往G-sensor的寄存器中写数据怎么写不进去?盼高手指点!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我检查过是好的。
读寄存器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能够读出来数据,但是往寄存器里写数据却写不进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用串口把每一步的I2c状态都读出来,和单片机手册上的要求是一样的,而且写程序的时候也是按照Gsensor要求的时序写的,为什么能读不能写呢?
盼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Gsensor是什么东东,I2c通信是很标准的,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回楼上,G-sensor是加速度传感器,
程序是我按照mcu和gsensor本身的要求写的,而且我检查过对应的I2C状态位,是好的,
这款gsensor上电后默认是powerdown状态,只有改掉它里面控制寄存器的值才能读出数据,现在的情况是用我写的写寄存器程序无法改变寄存器的值,但是根据手册写出来的读寄存器值得程序却可以读出寄存器的值,因此很困惑,盼望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现在在弄 arm9 2410 弄到I2C总线,有些晕,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详解或实例供在下参考一下。回复或发到邮箱里都可以,万分感谢!
Email:lgdwell@163.com
QQ:36529790

网友:
I2c通信中,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有些不同,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读写操作流程 是否正确,例如是否有应答信号

网友:
你所谓“检查过i2c的状态位,是好的”,是什么意思?什么状态位?怎么判断是好的?
既然“默认是powerdown状态,只有改掉它里面控制寄存器的值才能读出数据”,而你现在“写”寄存器又失败了,那又怎麽可能“读出”寄存器值呢?不是矛盾了吗?

一般i2c出问题,都是时序不匹配,速率不匹配,波形有失真,上拉电阻不够,或者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恩,楼上说得很到位

网友:
我会再按照shuiyan的建议检查一下时序等问题
另,在powerdown状态下,gsensor不能采集加速度的数据,但是可以读其中的寄存器值,我试过读不同寄存器的值,读出来的值是和缺省值相同的,所以读寄存器的值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powerdown状态下,不采集数据,所以无法获得它对运动的检测

网友:
能读说明IIC的硬件电路和控制驱动电路没问题,不要太担心了。

问题可能还是在GSensor设备的写操作协议上,因为没有做过,所以不好说什么。

建议详细看一下spec对Write部分的说明,看是否有什么特殊规定,比如必须先向某个寄存器写,然后才可向真正的目标寄存器写。又或者,所有的写寄存器必须通过某个固定寄存器中介。

网友:
多谢 shuiyan
是要先写一个控制寄存器的值 才能读数据的 问题就是这个值我现在写不进去
写的顺序和协议是按照spec上的定义写的 ,读也是按照那个协议写的 而且读的协议比写的还要复杂 但是就是能读不能写
这两天又在忙其他的东西   读gsensor是我用以前的旧板拿来练手的 所以这两天没顾上看  下个星期有空再从时序这方面量下波形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你的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我们博世,飞思卡尔,ST的G-SENSOR资料齐全,欢迎咨询Q1169984850

网友:
你好 ,“”用I2C总线往G-sensor的寄存器中写数据怎么写不进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