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文件

楼主:
谁在EVC 中实现过内存映射文件?我想将数据保存到配置文件中.用文件操作的方式,数据很多的时候,速度会很慢.现在我想试一下内存映射方式,不知道如何通过内存映射文件来操作配置文件,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CreateFileForMapping、CreateFileMapping系列函数,在MSDN里有些简单的例子可参考下。

网友:
我是把配置做成xml,然后映射这个xml文件。

你也可以按固定格式写一个ini文件。

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下面是部分代码
LPVOID   lpRet   =   NULL;
                if(lpdwFileLen)
                        *lpdwFileLen   =   0;
                ::SetLastError(0);
                __try
                {
                        t_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lpszFile2Map,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
                                FILE_SHARE_WRITE | FILE_SHARE_READ, 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t_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int err ;
                                t_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INVALID_HANDLE_VALUE, NULL, PAGE_READWRITE, 0, BUFFER_LENGTH, L"mty95190");
                                err = ::GetLastError();
                                if(!t_hFileMap)
                                        __leave;

                                if( err  ==   ERROR_ALREADY_EXISTS)
                                {
                                        lpRet   =   ::MapViewOfFile(t_hFileMap,FILE_MAP_ALL_ACCESS,0,0,0);
                                }
                                else
                                        __leave;
                        }
                        else
                        {
                                int err;
                                int size = ::GetFileSize(t_hFile, NULL);
                                t_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t_hFile, NULL, PAGE_READWRITE, 0, BUFFER_LENGTH, L"mty95190");

                                err = ::GetLastError();
                                if(!t_hFileMap)
                                        __leave;

                                if( err  ==   ERROR_ALREADY_EXISTS)
                                {
                                        lpRet   =   ::MapViewOfFile(t_hFileMap,FILE_MAP_ALL_ACCESS,0,0,0);
                                }
                                else
                                {
                                        lpRet   =   ::MapViewOfFile(t_hFileMap,FILE_MAP_ALL_ACCESS,0,0,0);
                                        if(size < BUFFER_LENGTH)
                                                ((BYTE*)lpRet)[size] = '\0';
                                }
                        }
                }

网友:
哈哈,尽量使用一次性写入的方式,尽量减少打开和关闭文件的操作.

        //创建文件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_T("MYTEST.txt"),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
                                          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0);
        ASSERT(hFile != 0);

        DWORD dwLenFile = GetFileSize(hFile,NULL);

        //创建内存文件对象
        HANDLE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WRITE,0,dwLenFile,L"MyMappingFile");
        ASSERT(hMapFile != 0);

        //获取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视图
        LPSTR pData = (LPSTR)MapViewOfFile(hMapFile,FILE_MAP_WRITE,0,0,dwLenFile);
        ASSERT(pData != NULL);

        //*****操作*****

        char *pReadBuf = new char[dwLenFile+1];
        strcpy(pReadBuf,pData);

        pReadBuf[0] = '5';
        pReadBuf[1] = '2';
        pReadBuf[2] = '0';

        strcpy(pData,pReadBuf);
        //*****关闭*****
        //取消视图
        UnmapViewOfFile(pData);

        //关闭映射文件
        CloseHandle(hMapFile);

        //关闭文件
        CloseHandle(hFile);
        delete[] pReadBuf;

        ::GetLocalTime(&Time1);
        //char *m_szSYSTime = new char[10];
        sprintf(m_szSYSTime, "%02d:%02d:%03d",Time1.wMinute,Time1.wSecond,Time1.wMilliseconds);
        this->UpdateData(TRUE);
        this->m_sticEnd = m_szSYSTime;
        this->UpdateData(FALSE);

        delete[] m_szSYSTime;

网友:
使用内存映射文件如何进行指针移动,数据删除,添加,修改等等操作

网友:
对其的操作就是和普通内存的操作一致。

不过在操作前最好把其内容按你自定义的格式解析到另一个内存中。

然后在另一个内存中进行数据的操作。

然后需要保存数据时,再把内容写回到初始的内存中,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ce4.2 ,给段代码学习一下吧!

网友:
大家都说的详细了

网友:
我的代码就是4.2下的啊~~ 楼主怎么就不试试呢?

网友:
我执行了这段代码,文件生成了,文件中为什么没有数据呢?
//创建文件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_T("\\硬盘\\user.ini"),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
                          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0);
ASSERT(hFile != 0);

DWORD dwLenFile = GetFileSize(hFile,NULL);

//创建内存文件对象
HANDLE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WRITE,0,dwLenFile,L"MyMappingFile");
ASSERT(hMapFile != 0);

//获取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视图
LPSTR pData = (LPSTR)MapViewOfFile(hMapFile,FILE_MAP_ALL_ACCESS,0,0,dwLenFile);
ASSERT(pData != NULL);

//*****操作*****

char *pReadBuf = new char[dwLenFile+1];
strcpy(pReadBuf,pData);

pReadBuf[0] = '5';
pReadBuf[1] = '2';
pReadBuf[2] = '0';
//lstrcpy(m_pMapPointer,buf);
strcpy(pData,pReadBuf);
//*****关闭*****
//取消视图
UnmapViewOfFile(pData);

//关闭映射文件
CloseHandle(hMapFile);

//关闭文件
CloseHandle(hFile);
delete[] pReadBuf;

网友:
你最好不要使用文件的长度来分配内存
char *pReadBuf = new char[dwLenFile+1];

如果你是新建文件那dwLenFile不就是0?

在关闭前执行一下flush操作

::FlushViewOfFile(pData,0);
UnmapViewOfFile(pData);

网友:
这句话也有问题
HANDLE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WRITE,0,dwLenFile,L"MyMappingFile");

网友:
对,红色部分要设置大一些,太小了的话,超出部分就不会被保存回去了。
这个的作用就是你需要对这个文件设置多大。超出部分自动截断。

网友:
现在我要实时的记录数据,数据长度不固定,应该如何实现,思考中,请指点.

网友:
计算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大值

网友:
如果我分配最大值,如何初始化这部分内存呢?

网友:
这个你不用管。

http://www.developer.com/ws/pc/article.php/3312581

网友:
你按格式写成xml文件,那部分代码,可不可以贴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现在想把我要写入的信息按配置文件格式写入,应该怎么处理?

这是我初始代码?
        //创建文件
         m_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m_MapName,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
                                                          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0);
        ASSERT(hFile != 0);

        //DWORD dwLenFile = GetFileSize(m_hFile,NULL);

        //创建内存文件对象
        m_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m_hFile,NULL,PAGE_READWRITE,0,m_MaxSize,_T("MyMapFile"));
        ASSERT(hMapFile != 0);

        //获取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视图
        m_pData = (LPSTR)MapViewOfFile(m_hMapFile,FILE_MAP_ALL_ACCESS,0,0,m_MaxSize);
        ASSERT(m_pData != NULL);

网友:
主要是生成CSting 类型的字符串后,怎么保存到内存当中!我试过字符串转化出了问题?
        CString s("addfasdfasdfasdf");

        strcpy(m_pData,s.GetBuffer(s.GetLength()));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const unsigned short *' to 'const c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