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烧录问题

楼主(2008-07-15):
atmega128 烧录问题
小弟第一次接触Atmel的芯片
现在有一个atmega128的片子不能烧录程序,而且上电后电压正常,但是晶振没有信号输出(重新更换的新的晶振)。请问该处理的烧录和晶振是否有关。我用的是16Mhz晶振 ,配976K电阻
另外,有一块atmega8 的片子就可以烧录,也有时钟信号。
请做过的告知小弟可能故障或者不当的操作,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啊!
晶振
信号
不胜感激
程序
上电

网友A:
你看看芯片是ATMEGA128还是ATMEGA128
L
。
带L的只支持8MHz晶振,你上16MHz就是超频,很容易会死翘翘的。
还有,AVR的建议去www.ouravr.com交流,国内最大的相关
开源
论坛。想当初俺在那里玩的也是风生水起的,唉,后来不做这个行业了。

网友B:
http://www2.ourdev.cn/es_isp_cable_diy.html 页面的简化烧录线
这个可以烧录atmega128么
如果可以 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C:
mega128比较特殊
下载线的mosi和miso不是联到它的mosi和miso而是串口0哦
具体看手册
mega128有个103模式 一般要在熔丝中去掉。

网友D(2008-12-28):
是用AVRStudio下载吗,可能是串口接触不好,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