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板,触摸屏没反应

楼主:
   自己仿着S3C2410a的开发板,根据需要自己做了一个底板(插在上面的核心板没做),画了PCB,只用了电源,串口和液晶屏(其它的没画),做好板之后又焊上器件,当把原来的核心板(系统在flash里)插在我做的板子上时,液晶可以正常开启,但是触摸时只是屏幕右下角会出现"显示桌面"的那个小图标,之后就没反应了,在触摸就像是刷新那个小图标一样,再没有其它的反应了.
   请各位帮帮给想想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补充一下,操作系统是wince5.0的.  在原来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工作.  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时和触摸屏有关的各个管脚的信号也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没有校准的原因

网友:
请问怎么校准啊?第一次做板啊!

网友:
初始化的时候应该有一段校准程序的吧!

网友:
你换了触摸屏了吗?如果没有换估计是硬件问题了
不同的触摸屏的一些参数是不一致的、

网友:
触摸?
1。检查下是不是相位反了
2。检查硬件上是不是触摸那块电容用的不对或者质量不好的或者是挂掉了。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了个就好了。具体是哪块的我不记得了。

网友:
你是不是,自己做底板,使用了原来的核心板和液晶模块?会不会是核心板与底板的连接有问题呢?

网友:
我是怎么做的底板,用了原来的核心板和液晶模块,连接都没有问题,信号都和原来的板子对过了也都是正确的啊!可这是怎么了呢?
有说是没校正的问题,可是在哪里校正啊?没弄过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使用什么样的图形界面程序? 每一个触摸屏都会有一些差异,再加上相位也可能反,因此如果直接使用以前的数据,则很可能使得映射到屏幕坐标后超出屏幕范围。 Qt的话,再/etc/pointercal是变换矩阵的参数,有一个mousecalibration的程序用来获取这个矩阵参数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5.0 的操作系统,触摸屏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