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查看导出lib时导出了哪些函数?

楼主(2008-06-23):
请教高手,如何查看导出lib时导出了哪些函数?
如题,困扰了好几天了,请高手指教
如何

网友A:
找软件
如
depends
exescope

网友B:
exescope和depends都不能分析lib文件。
但可以用dumpbin.exe

网友C:
lib还有两种,一种静态链接,一种动态链接。好像记得不是两种都能分析,试过用IDA吗。

网友D:
我试过了,两种都可以用dumpbin来查看。
BTW:静态链接的lib是不是不再叫导出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lib要和其他obj link的话,其他obj要用lib里面的函数就要导出,在C和C++,汇编交叉引用时比较常见。

网友F:
不过,我用dumpbin.exe查看到的导出函数列表里,相同的函数名存在两个,只是前面的那个十六进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G:
帖出来看看,是不是重载函数啊?

网友H:
你用Utraedit打开,就能看到

网友I(2010-04-13):
用文本文件打开就能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