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为什么刷子没作用?

楼主(2008-05-07):
大家看看为什么刷子没作用?
HBRUSH hbr = GetSysColorBrush(RGB(50,160,210));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hdc);
hbmMem = CreateBitmap(rcTemp.right - rcTemp.left, rcTemp.bottom - rcTemp.top, 1,
GetDeviceCaps(hdc, BITSPIXEL), NULL);
horg = SelectObject(hdcMem, hbmMem);
SelectObject(hdcMem, hbr);//把刷子选进去
FillRect(hdcMem, &rcTemp, hbr);//

为什么没有刷出先前设置的颜色?

网友A:
GetSysColorBrush(RGB(50,160,210));
不是这么用的吧?这个函数参数是系统内定的索引值,而不是RGB值.
查看了hbr是一个正确的画刷吗?
如果是想创建一个RGB(50,160,210)颜色的画刷,请用CreateSolidBrush(RGB(50,160,210));
(事后请记得DeleteObject这个画刷)

网友B:
在修改Wince的默认系统界面,修改个东西编译就花好久的时间,又不能单步运行,所以不能确定hbr是否正确
CreateSolidBrush(RGB(50,160,210)); ok
可以把bmp图片定义成刷子吗?

网友C:
可以把BMP做成刷子。例如:
CBrush *pbrush;
HBRUSH hbrush;
HBITMAP hbmp = LoadBitmap(...);
hbrush = ::CreatePatternBrush(hbmp);
pbrush = CBrush::FromHandle(hbr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