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学习注册表的一点困惑

楼主(2008-12-02):
请教关于学习注册表的一点困惑
小弟正学习注册表的操作,
但是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
注册表能做什么,
我也知道很多应用程序,驱动,系统配置信息都存在里面,
但还是不理解注册表发挥作用是什么机制,在什么时候会操作注册表,
各种信息为什么要存入注册表,它到底为什么存在,肯定不是只为了存放数据。
就是这个火星问题,谢谢各位高手指教,希望能不吝赐教,详细解答。
注册表
做什么
火星
信息
应用程序

网友:
注册表是记录数据用的

网友A:
不好解答,就一配置文件,很讨嫌的配置文件

网友B:
注册表是记录一些配置数据,
然后在驱动中有函数把它读出来,实现动态配置。

网友C:
但是可以用其他数据库呀,
为什系统会提供这么一个数据库,
比如应用程序需要开机启动,
那么要修改注册表,那为什么要修改注册表,为啥不把数据存在其他数据库里,
这是不是说明系统会在开机或者什么特定的时刻提取注册表里的信息呢?
注册表和其他数据库对于 系统 来说有什么区别。
简单讲就是数据库存在的意义,它是为了存数据,可为什么必须用它存一些数据?

网友D:
说白了注册表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库
“这是不是说明系统会在开机或者什么特定的时刻提取注册表里的信息呢? ”
在很多的时候会访问注册表的信息,当然开机的时候是肯定要访问的

网友E:
在pb里面整一个 platform.reg读读就知道注册表是干啥的了

网友F:
楼主研究的很深入。楼上说得都对,但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意思是说微软为什么用reg而不用db存这些东西。。。呵呵,我倒希望微软用txt存这些信息。无论用哪种方式,我都觉得无所谓的,重要的是系统、驱动、应用、用户可以交互信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