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模块短信猫收发短信在高峰期时会丢失串口数据?

楼主:
如题,根据业务需求,短信猫在规定的时间点开始批量发送短信(可能上百条),各设备在收到查询短信后,会陆续将数据发送给短信猫,会出现以下情况:
1.短信猫在发送AT指令时,同时收到串口短信,这个时候就会报ERROR和设备返回来的短信,短信发送失败,需要重发
2.短信猫在发送AT指令时,只收到ERROR,(怀疑丢失了串口数据??),丢失设备数据的比率挺大,比如说总共发送35条短信(其中有一两条发送失败,但是有重发,最后只收到七八条短信)

注:(设备肯定是没问题的,单独测试一个设备,收发都正常)

想问问各位专家高手,是否有可能在高峰期时出现串口丢失短信的可能??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MM刚刚接触短信猫通讯这块领域,所以对一些异常情况的分析可能没有理论实践依据,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高峰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一般要分时发送的

网友:
楼主,你单独一条收发是否每次都成功?如果都成功,高峰时用PC暂存起来任务,一条条的发行吗?

因为发短信是和服务器有关的,这是不稳定的根源,你先后发3条,可能同时到达目的手机上。

网友:
把报错改成一种对话机制,失败的话,返回一个失败信号,先等待,再重发。这样可以么?

网友:
大伙儿帮帮忙呀

网友:
单独发一条短信是成功的,现在改成隔5s 发一条,但还是会收到ERROR

网友:
1,如果短信发送频率高,可以把新短消息提示关闭掉,改成定时或者其他条件来读取短信。具体条件要根据你接收短信的频率来决定。
2,返回ERROR,这个要看你具体的哪条指令返回。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发送500条左右的短信比较合适,频率不适宜过高。

建议,使用串口监测软件,看看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ERROR的情况,另外,观察短信是否真的已经发送出去了。一般情况下,丢失短信的几率不可能有那么高的(35条只有8条接收到,这个有点不可能)

网友:
先保证单条没问题。

网友:
wxf的做法很好!

网友: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
可以到这里看看: bbs.sendsms.cn

网友:
供应gsm/cdma 短信猫
短信接口(数据库接口、http接口、tcp接口、udp接口、ocx接口)
用短信猫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 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网    址: http://www.mconnm.com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