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 中copy file to realse files分析

楼主:
通常使用pb对某一个模块重新编译后,接着就是
copy file to realse files

这个时候到底拷贝了哪些东西呢?

据我的观察和分析
BUILDREL: Copying SYSGENED binaries from F:\WINCE500\PBWorkspaces\ceversion2\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
BUILDREL: Copying SYSGENED files from F:\WINCE500\PBWorkspaces\ceversion2\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files
BUILDREL: Copying PROJECT(ceversion2) binaries from F:\WINCE500\PBWorkspaces\ceversion2\WINCE500\GeodeLX_x86\oak
BUILDREL: Copying PROJECT(ceversion2) files from F:\WINCE500\PBWorkspaces\ceversion2\WINCE500\GeodeLX_x86\oak\files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binaries from F:\WINCE500\platform\GeodeLX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files from F:\WINCE500\platform\GeodeLX\files
BUILDREL: Copying PLATFORM cesysgened files from F:\WINCE500\platform\GeodeLX\cesysgen\files

从上面可以看出分别是与SYSGENED,PROJECT,PLATFORM 相关的二进制镜像文件(bin,exe),配置文件(注册表,bib,ini,dat).

网友:
按照惯例,不回答没有分数的帖子。---------要满足一下得到回报的虚荣心啊。

网友A:
我不希望作研发作技术被虚荣心所吞噬,我们要把研发和技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或者是完全当作吃饭的工具。

网友:
对噜!

零分帖,只路过

网友:
看看buildrel.bat和bldrel1.bat文件的内容里面会告诉你怎么复制,具体复制啥可以看看_DEPTRESS这个环境变量,buildrel.bat会对环境变量_DEPTRESS中每一项分别调用bldrel1.bat进行复制,最后再把BSP目录下的东西复制去Release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希望作研发作技术被虚荣心所吞噬,我们要把研发和技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或者是完全当作吃饭的工具。

说的是你吧,你自己有分自己藏着。又不是第一次来。再说了,你这么好,为什么不见你回答很多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希望作研发作技术被虚荣心所吞噬,我们要把研发和技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而不是炫耀的资本或者是完全当作吃饭的工具。

说的是你吧,你自己有分自己藏着。又不是第一次来。再说了,你这么好,为什么不见你回答很多问题呢?

因为我专挑分数低的帖子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