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一下PB5.0启动后画面错误问题?谢谢
icai
icai

网友A(2008-05-21):
请教一下PB5.0启动后画面错误问题?谢谢
我在XP SP2 下安装了wince5.0,可是从开始菜单中打开PB5.0后,中间一部分界面空白,没有正常
情况下的一些字符:
Home
Getting Started
What's New
Online Communication
....
等!
请问是否是安装过程中出错??已试过两次,都是这样!这种情况能否使用?可否继续定制系统?谢谢
安装
菜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不是安装出问题,可以使用,能够定制系统

网友B:
OK,非常感谢!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叫start page,可以设置显示与否,在help菜单下点击start page就可以打开它。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D:
我可以看start page那个黄色界面,只是界面上除了写着START,
下面没有这些字符:
Home
Getting Started
What's New
Online Communication
....
为空白!
请问还属于正常吗?

网友E:
楼主,你的wince5.0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