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使用C++开发的问题

楼主:
最近要把一个从前用C++写的程序移植到ARM上,
使用Keil作为开发调试环境
但是Keil3.5之前的版本都不支持C++
3.5版又总是出现链接错误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很多人都在说3.5版本的链接错误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
指点一下,谢了先

网友:
用ADS吧!
ADS也不错!

网友:
具体不太清楚了

但是KEILC 中调用C语言的貌似可以啊~~~呵呵

网友:
哎,使用C语言够了,对单片机来说,开发wince使用C++才能发挥特性。

网友:
不是什么linux之类的复杂程序吧,简单的就把C++的转化为C,

网友:
ARM 和单片机还是有些区别的   但是我没搞过ARM 也没用过c++  帮顶下吧

网友:
KEIL下能编译CPP了?

不知道我用的7.X的好像不行

网友:
呵呵,你指的 Keil 是 RealView MDK 版吧。
用较新的版本,使用RealView 编译器 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但调试起来就麻烦大了。毕竟Keil 的调试器还没有为C++做调整呢,好多C++符号根本分析不出来。

微软和Linux的必须在指定的操作系统下开发。如果使用WINCE 或 Linux 可以考虑。

在ARM上用C++现在比较好的操作系统无关的IDE开发平台有2个。

RVDS(RealView Development Suite) 和 IAR Arm。
如果用正版建议用 RVDS。现在是4.0了。界面友好,编译速度快。
但由于加入了数字签名盗版的只能用2.2 太老了大工程调试起来问题多多,极不稳定。
3.0 找不到完整版下载与注册机。4.0 能下载到并且有注册机。但由于在仿真器上不再支持RDI,仅支持自家的仿真器,价格很高也没有意义。

IAR 现在最新的是 5.30 。虽然界面不怎么好,编译与下载慢,但毕竟还是很好找到注册机的。同时配合 兼容的J-Link 也很便宜(100元左右),很适合学习与研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