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配置中的pull up 和pull down的困惑

楼主:
对GPIO配置中的Pull up和down一直很困惑,就是什么情况下应该配置成pull-up、pull-down及no pull?还有就是当进入sleep模式时,如何配置GPIO会减少耗电流?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 GPIO 做什么用了。比如比较简单的接个 LED 灯,当输入高电平的时候 LED 亮,输入低电平的时候 LED 灭,这时候你就要控制 GPIO 的控制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比如控制寄存器该 GPIO 为输入,数据寄存器该 GPIO 为高电平。可能还需要其他的寄存器设置,具体需要看datasheet。
或者可以用两个GPIO口来接I2C设备,具体需要你对连接 GPIO 口的设备的原理知道得比较清楚。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不明白的是比如我连接的是LED,然后我将这个GPIO配置为输出,那么是pull up enable内部上拉还是pull down enable下拉电阻呢?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代表什么电平,一般设置高电平时让LED亮。
控制寄存器设置GPIO输出,数据寄存器设置高电平。

网友A:
pull-up、pull-down主要是稳定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ll-up、pull-down主要是稳定信号的

出此之外,当读外部电平的时候必须上拉

——关于上拉,下拉,请参考单片机的IO结构,和ARM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灌电流和拉电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