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译后,出现找不到“pkfuncs.h" file??

楼主(2008-03-12):
EVC编译后,出现找不到“pkfuncs.h" file??
我安装了EVC4.0和SP4后,编译一个程序后
发现除了错误 Couldn't find include file"pkfuncs.h" file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阿???
谢谢了
安装
问题
include
file
程序

网友A:
那就找一个pkfuncs.h文件了。
在platform builder中可以找到。

网友B:
那我可以不用装吗?直接在一台已经装过Platform builder的PC机上找这个文件
然后拷贝过去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C:
of course, you can do.

网友C:
在标准的模拟器上,是没有LZ说的这个文件。Copy一个试试吧。
我们是用PB定制的SDK,其中包含此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