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驱动***_Init(ULONG Identifier)函数执行失败问题

楼主:
各位高人,我是个新手,在写一个流驱动程序,代码如下:

HANDLE    ghSerialHead  = NULL;
typedef HANDLE (WINAPI *PFNCOM_Init)(ULONG);
PFNCOM_Init gpfnCOM_Init = NULL;

ghLibInst = LoadLibrary(gchwLibName);
ghSerialHead = gpfnCOM_Init(Identifier);
if (!ghSerialHead)
{
        dwErro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TRUE,(TEXT("!!!! COM init failed head=%x id=%s!!!! dwError = %                                      d\r\n"),ghSerialHead,Identifier,      dwError));
    goto _error_exit;
}

执行到Init的时候就返回失败了。

打印信息为:!!!! COM init failed head=0 id=Drivers\Active\14!!!! dwError = 0

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啊。

网友:
哥们,单纯看代码你把一个函数指针设成了NULL,不出问题就出鬼了。。。

网友:
看看gpfnCOM_Init(Identifier)里面做了什么啊,因为getlasterror()=0,看上去这个不是微软提供的函数。。。

网友:
参考别人的流接口驱动怎么写的,抄过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楼主 orangeman1982112 的帖子:
各位高人,我是个新手,在写一个流驱动程序,代码如下:

HANDLE    ghSerialHead  = NULL; typedef HANDLE (WINAPI *PFNCOM_Init)(ULONG); ----- 这个HANDLE是要做什么呢?它不是微软提供的么?后面好像没有用
PFNCOM_Init gpfnCOM_Init = NULL; ------ 函数指针为NULL

ghLibInst = LoadLibrary(gchwLibName);
ghSerialHead = gpfnCOM_Init(Identifier); ---空的指针作什么处理呢?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否完整,但从现有代码看:
如果想要用函数指针,你需要让指针指向函数才行,感觉你好像是想在ghLibInst中找到函数,那么你缺少了关联。

另外,流接口不是可以直接到用么,为什么要通过函数指针来用呢?

网友:
各位大哥,我的问题主要是想在CE系统中添加一下蓝牙驱动程序,因为我们用的pollux平台的板子,然后我们自己在板子上加了一个蓝牙功能,需要把蓝牙驱动加进去,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将驱动加进去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不懂,但又急,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