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台2440的GPS用来改装其他用途,要使用到几个IO ...

楼主(2008-07-04):
我想买一台2440的GPS用来改装其他用途,要使用到几个IO和串口。大家觉得行得通吗?
还有,是不是把JTAG接口找出来,使用并口将win ce的bootLoader写入,然后用USB写入win ce系统就可以了。
win
接口

网友A:
可以呀,当然需要电路板上有标示,否则找出IO和jtag口也很麻烦,或者楼主有原理图

网友B:
买开发板比买GPS产品现实一些。
GPS产品不会给你提供相关的开发资料,软件工具,你很难进行。

网友C:
你是想用2440系统本身?还是想用GPS?如果是前者,就买个开发板,有电路图,飞线也方便,接口都清晰的标示。买一个来的话,没电路,而且你希望的接口未必就留出来给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