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始终安装不上

楼主(2008-02-01):
evc++4.0始终安装不上
我的系统是XP+SP2 首先安装的是MSASYNC安装上去了
但是接着安装EVC++4.0没有安装成功,就没有接着装EVC了,装了PB5.0但是再装EVC的时候始终都装不上了,系统一直提示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会造成系统不稳定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加载,然后就退出安装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不胜感激
安装
不胜感激
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在本论坛中也多次出现了。LZ问之前,有没有查过?
和XP的启动文件:boot.ini有关的。去掉/dep和/noexecut选项,添加/execute选项!

网友A:
evc你一次没装好以后再也装不好了,重装系统吧。
我的经验,安装的顺序:
1先要修改boot.ini,二楼的说的对。
2先装ActiveSync3.8(高版本的没试过)
3装evc4
4sp3
5相应的sdk
6模拟器镜像。
而且,安装的时候绝对不要修改路径,就用默认的c盘,否则装上了也用不起来。

网友B:
WINCE 5.0的安装顺序如下:
1、.net framework 1.1
2、evc 4.0 +SP4
3、WINCE 5.0安装
正常这个顺序的,
WINCE5.0要最后安装的。否则出现的问题是不可遇的。
还有出现开机“提示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
1、在系统属性-》高级->启动故障回复->编辑
2、遇到有/pae 把它删除掉,(这个是(PAE mode ),我们不需要)
3、如果存在/noexecute 删除,并添加/execute
保存,重启就能解决该问题了。

网友C:
修改C:\BOOT.ini文件(隐藏)。
估计你现有的为
/noexecute=optin.
改成
/execute=optin
重启机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