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安装platform builder插件后设置winceroot问题

楼主:
先安装好vs2005,再装上Embedded CE 6.0
用vs2005建立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0工程时,提示要先设置好 WINCEROOT才能使用。
请问高人,怎么设置WINCEROOT??
十分感谢

网友:
CE 6.0 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
选择的是全部安装,不知安装过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位仁兄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小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你按照它给的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具体方法是tools--->options--->platform builder for ce--->osdesign and build --6.0--->general--->winceroot下的编辑框选择合适的目录即可。另外我问一下,你的wince6000是不是装在两个盘里了,反正我的是这样的,安装时我选的是d盘,但安完之后发现c盘和d盘都有,而且绝大部分都在c盘,我安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不晓得怎么解决,你的是否如此,若你找到了办法,也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