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消息无法接收

楼主(2008-06-04):
自定义消息无法接收
我在窗体上放了个clistctrl,我希望在鼠标每次点击item的时候,窗体的某一个位置重画.
我的做法是:
在CNewDlg.h中
自定义一个消息:#define WM_MYMSG WM_USER+110
然后
1、afx_msg LRESULT OnMyMsg(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2、ON_MESSAGE(WM_MYMSG,OnMyMsg)
3、LRESULT CNewDlg::OnMyMsg(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我从listctrl的鼠标响应函数发消息
void CMylistCtrl::OnClick(NMHDR* pNMHDR, LRESULT* pResult)
{
PostMessage(WM_MYMSG);
*pResult = 0;
}
LRESULT CNewDlg::OnMyMsg(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AfxMessageBox("收到消息");//这里总是进不来
}
鼠标

网友A:
好像少了传了几个参数吧

网友B:
void CMylistCtrl::OnClick(NMHDR* pNMHDR, LRESULT* pResult)
{
PostMessage(WM_MYMSG);
*pResult = 0;
}
默认窗口句柄就是CMylistCtrl本身
想让CNewDlg接收到消息,发送消息应该用全局的
BOOL PostMessage(
HWND hWnd,
UINT 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并把CNewDlg的窗口句柄传进去。

网友C:
对,发给哪个窗口,
就要用那个窗口的句柄。

网友D:
搞定了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