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中C语言的几个不懂的地方, 先谢过

楼主:
uchar xdata pic[LCD_XSIZE_TFT*LCD_YSIZE_TFT*2] _at_  0x0000 ;

sbit    CSB = P1^6   ;
sbit    RST = P3^5   ;
sbit    RSB = P3^4   ;
sbit    WRB = P3^6   ;
sbit    RDB = P3^7   ;
sbit    PAU = P3^2   ;
sbit    P10 = P1^0   ;
sbit    P11 = P1^1   ;
sbit    P12 = P1^2   ;

以上代码是什么意思哦,刚入门麻烦大侠解释清楚些哦!

网友:
引用楼主 zhiys227 的帖子:
uchar xdata pic[LCD_XSIZE_TFT*LCD_YSIZE_TFT*2] _at_  0x0000 ; //定义数组存放在外部存储器里面。

sbit    CSB = P1^6  ; //--用CSB 代表P1.6,下同。
sbit    RST = P3^5  ;
sbit    RSB = P3^4  ;
sbit    WRB = P3^6  ;
sbit    RDB = P3^7  ;
sbit    PAU = P3^2  ;
sbit    P10 = P1^0  ;
sbit    P11 = P1^1  ;
sbit    P12 = P1^2  ;

以上代码是什么意思哦,刚入门麻烦大侠解释清楚些哦!

-------楼主,找本单片机C语言书看看吧

网友:
推荐一本?

网友:
看芯片手册,看编译器等帮助文档就可以了。 这些在开发工具的安装目录下能找到的。

网友:
P0, P1, P2, P3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晕,看是先看看有关51芯片的书吧。P0-P3是端口。

网友:
uchar xdata pic[LCD_XSIZE_TFT*LCD_YSIZE_TFT*2]  _at_  0x0000 ;//把PIC这个变量内存区域定位外部数据存储器的0X0000地址开始

sbit    CSB = P1^6  ;//SBIT用于特殊功能寄存器区的位寻址寄存器声明,这个把P1。6口换个名字成:CSB
sbit    RST = P3^5  ;
sbit    RSB = P3^4  ;
sbit    WRB = P3^6  ;
sbit    RDB = P3^7  ;
sbit    PAU = P3^2  ;
sbit    P10 = P1^0  ;
sbit    P11 = P1^1  ;
sbit    P12 = P1^2  ;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应该和我一样没学过硬件的东西

建议楼主耐心看书,欲速则不达

网友A:
推荐一本给你, 《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第3版)》

马忠梅 籍顺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本给你, 《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第3版)》

马忠梅 籍顺心

就这本书,看他三百遍。
俺当年大一就看这本书,很爽。楼主,自己多看就会了

网友:
建议直接从C开始,少惹汇编

网友:
看书先,这个不用问,

网友B:
单片机的硬件不懂,就要做单片机的编程,不现实啊!
先好好整明白单片机的时序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硬件不懂,就要做单片机的编程,不现实啊!
先好好整明白单片机的时序再说吧。

刚开始不用懂,慢慢做,再回去看结构。
刚开始看结构,一头雾水,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0, P1, P2, P3
是什么意思?

单片机IO口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