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

楼主:
怎么才能让串口发送停下来啊???我是用汇编的
想在发送完数据后,再发送三个固定值

网友:
这个问题 很怪

网友:
在你的代码里控制MOV SBUF,#XXX

指令的执行个数,那它就停了
呵呵

网友:
你是主动的发,难道不能停吗?

网友:
串口发送自己会停的啊,你是不是用来死循环啊

网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23h

                        ljmp    serial                      ;串行口中断入口

                        org        0030h
start:                  mov     p0,#0
                        mov     p1,#0fh
                        mov     p2,#0
                        mov     p3,#0ffh

                        mov        sp,#70h                     ;堆栈地址
                            mov     r0,#0feh                    ;Clear the ram
                        mov     r1,#2
                        clr     a
main_clear0:            mov     @r1,a
                        inc     r1
                        djnz    r0,main_clear0

                        setb    es                          ;允许串行口中断
                           setb    ea                          ;中断总允许
                            mov     tmod,#20h                   ;T0@mode1&T1@mode2
                        ;mov     pcon,#80h                   ;波特率加倍
                            mov     tl1,#0fdh                   ;2400bps @ 12MHz
                        mov     th1,#0fdh
                        mov     scon,#50h                   ;uart mode1
                        setb    tr1                         ;Start timer1
;*****************************************************
                        mov     60h,#4bh
                        mov     61h,#45h
                        mov     62h,#59h
                        mov     r4,#3
                        mov     r1,#60h
;*****************************************************

                        sjmp    $                           ;循环等待中断

;*****************************************************
;串行通讯程序
;此程序为标准MCS-51系列串行通讯口的处理程序
;此程序为中断服务程序
;*****************************************************

serial:
                        jb      ti,writedata                ;判断是哪个中断
                           jb      ri,readdata
                        reti

writedata:              clr     ti                          ;发送中断处理
                           cjne    r2,#0,writedata_0
                        mov     sbuf,@r1
;*****************************************************
                        inc     r1
                        djnz    r4,jump
                        mov     r4,#3
;*****************************************************

jump:                   reti

writedata_0:            mov     sbuf,@r0
                        inc     r0
                        dec     r2

                        reti

readdata:               clr     ri                          ;接收中断处理
                        mov     a,serial_state
                        cjne    a,#0,readdata_0
                        mov     r2,sbuf
                        mov     r3,02h                      ;02h相当于r2,将r2暂时
                                                            ;存放在r3中
                                                            ; 书p20 工作寄存器之间
                                                            ; 不可直接传送指令
                        mov     r0,#data_temp
                        mov     serial_state,#0ffh
                        reti
readdata_0:             mov     @r0,sbuf
                        inc     r0
                        dec     r2
                        cjne    r2,#0,readdata_1
                                                mov     serial_state,#0
                        mov     r0,#data_temp
                        mov     r2,03h                      ;03h相当于r3,将
                                                            ;存放在r3中
                                                            ;的数值调出来使用
                        dec     r2
                        mov     sbuf,@r0
                        inc     r0
readdata_1:             reti

数据发送正常,后面固定值也发送了
就是停不下来~~

网友:
最后发送完了TI要置0,接完了RI也要置0,不然会一直中断。

网友:
我知道原因了
是在最后一个数据发送完后,中断来了,却没有停下来。
现在我想让发送完最后一个数据后,不执行中断,怎么做啊????????

网友:
问题在这里:
你的r4判断停止不了串口中断的,因为你写过sbuf(mov     sbuf,@r1) 了,中断会继续发生
writedata:              clr     ti                          ;发送中断处理
                           cjne    r2,#0,writedata_0
                        mov     sbuf,@r1
;*****************************************************
                        inc     r1
                        djnz    r4,jump
                        mov     r4,#3
;*****************************************************

你应该改成这样:
writedata:              clr     ti                          ;发送中断处理
                           cjne    r2,#0,writedata_0
                        cjne    r4,#0, moredata
                        reti
;*****************************************************
moredata:
                        mov     sbuf,@r1
                        inc     r1
                        dec     r4
;*****************************************************

writedata_0:            mov     sbuf,@r0
                        inc     r0
                        djnz    r2,jump
                        mov     r4,#3

jump:                    reti

你仔细分析下逻辑吧

网友:
为什么不能修改呢?少写了一条语句,reti

你应该改成这样:
writedata:              clr     ti                          ;发送中断处理
                           cjne    r2,#0,writedata_0
                        cjne    r4,#0, moredata
                        reti
;*****************************************************
moredata:
                        mov     sbuf,@r1
                        inc     r1
                        dec     r4
                        reti
;*****************************************************

writedata_0:            mov     sbuf,@r0
                        inc     r0
                        djnz    r2,jump
                        mov     r4,#3

jump:                    reti

网友:
这个程序很懒,一开始工作就懒得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