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无法正确接收数据

楼主:
各位大虾,经过几天的努力,网卡中断无法响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现在又遇到个问题:中断程序虽然响应了,也进入的接收数据的函数,可是在查询接收状态寄存器的时候,总是返回接收没有OK,我用的是网卡的混杂模式,初始化以及接收函数如下:
put_reg (PP_RxCTL,PP_RxCTL_Promiscuous| PP_RxCTL_IA | PP_RxCTL_Broadcast | PP_RxCTL_RxOK);
        /*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on receive operations */
        put_reg (PP_RxCFG, 0x0003 | PP_RxCFG_RxOK/*RXIRQ*/);
        /* do not generate any interrupts on transmit operations */
        put_reg (PP_TxCFG, 0x0007 | 0);
        /* use interrupt number 0*/
        put_reg (PP_IntReg, PP_IntReg_IRQ0);
        /* interrupt before counter overflow on buffer operations */
        put_reg (PP_BufCFG, PP_BufCFG_Miss | PP_BufCFG_TxCol);
        /*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
        put_reg (PP_BusCTL, 0x0017 | PP_BusCTL_EnableIRQ/*EnableIRQ*/);
        /* enable transmitter/receiver mode */
        put_reg (PP_LineCTL, PP_LineCTL_Rx | PP_LineCTL_Tx);

处理函数:
int eth_rx (void)
{
        int i;
        unsigned short rxlen;
        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short status;

        status = get_reg (PP_RER);

        if ((status & PP_RER_RxOK) == 0)
                return 0;

        status = CS8900_RTDATA;                /* stat */
        rxlen = CS8900_RTDATA;                /* len */
#ifdef DEBUG
        if (rxlen > PKTSIZE_ALIGN + PKTALIGN)
                Uart_Printf ("packet too big!\n");
#endif
    /*NetRxPackets--接收数据的缓存区*/
        for (addr = (unsigned short *) NetRxPackets[0], i = rxlen >> 1; i > 0;i--)
        {
                *addr++ = CS8900_RTDATA;
        }
        if (rxlen & 1)
        {
                *addr++ = CS8900_RTDATA;
        }

        /* Pass the packet up to the protocol layers. */
//        NetReceive (NetRxPackets[0], rxlen);
//        main_count=0;
        Uart_Printf("Rv OK!\n");
        return rxlen;
}

上面的status总是返回4,也就是初始化的值,而我的中断处理函数部分如下:
        irq_status = get_reg (PP_ISQ);
        // ISQ interrupt event, and allowed to service in this loop?
        while ((irq_status != 0x0000) && (events2service-- > 0))
        {
                // investigate event
                if ((irq_status & 0x003f) == 0x0004/*Receiver Event*/)
                {
                        // correctly received frame, either broadcast or individual address
                        // TODO: think where these checks should appear: here or in cs8900_input()
                        if ((irq_status & 0x0100/*RxOK*/) && (irq_status & 0x0c00/*Broadcast | Individual*/))
                        {
                                // read the frame from the cs8900a
                                eth_rx();
                        }

能够成功进入eth_rx函数。可是既然进去了,又为什么Rx不OK呢?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你好:
    你上面写得接收程序好像是查询模式的吧?如果你是用中断的话,那你要改程序!我也在做网卡部分的设计,但是在程序上也是遇见了问题,希望你也能给点意见,我的邮箱drr520c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