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MP/MC引脚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27):
DSP2407 MP/MC引脚的设置问题
怎么设置MP/MC引脚为高电平?书上说用跳线控制,但MP/MC是芯片的118号引脚,板子上没有这个跳线啊
芯片
高电平

网友A:
你上拉一个电阻外加一个5V的电源不就行了么!

网友B:
我看了下资料,这个脚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