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DirectDraw的问题

楼主:
怎样将得到的视频解码数据利用directdraw一页一页地像视频播放一样绘制到屏幕上去?
谢谢!

网友:
零分帖,路过下!

只看零分帖

网友:
研究一遍《DirectShow开发指南》就有点眉目了,呵呵!

网友:
大家交流一下:
怎样用一个数据buffer(char canvas[length])来构造一个位图HBITM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交流一下:
怎样用一个数据buffer(char canvas[length])来构造一个位图HBITMAP?

网上有例子的!要用的话自己去研究研究!别人现在还没有这个需求。把BMP文件格式了解一下就明白怎么弄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
因为在用directdraw的时候,向屏幕绘制的都是这个位图结构,我想知道怎样创建一个位图来存放这个buffer。有哪些api可用呢?

网友:
这里这么多wince的高手,给一个提示啊!!手头上又没什么资料,SDK又不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郁闷!

网友:
进行directdraw的开发需要用哪个版本的sdk?我这有一个定制的sdk,但是感觉不全,就连如何创建一个离屏页面都没有。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TCPMP做图片播放的。。没用DS...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在wince 6.0中可以设置页面属性吗?
我在sdk中找了一下,好像没有SetSurfaceDesc()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