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关于udp协议的通信,在wince下边有影响吗??

楼主:
现在还没有开始写,先打听清楚下,这个能行吗?

网友:
貌似C#需要一底层库支持吧.如果作成一dll,好象也可以,但总归不大好.

网友:
恩??不太懂什么意思?能详细点介绍下吗?

网友:
我记得C#所用的是.net Framework类库和一些运行库。
用C#写的程序通过运行库与操作系统打交道。
如果用C#形成一个DLL文件,能与操作系统建立良好的接口的话,应该是可以在windowsCE下运行的。

但好像因为实现语言的差异,最好不使用其他语言开发。

这是我的理解。我对C#也一知半解,还请指正。

网友:
那用什么语言?不是都在.net framework.
刚才查了一下午怎么在wince上边配置ip地址也没有成功。对wince么都不懂。
现在想知道在wince里边如何配置一个ip地址?以及如何查询配置的ip地址啊?即类似ipconfig的命令?

网友:
没帮的了吗?

网友:
如果是运行在.NET COMPACT FRAMEWORK2.0之上的话,应该差不多可以.只是你要新建一个智能设备的项目.然后把代码移植进去.
另外您想得到IP地址,看您的贴子,我不知道您的CE是否加入了网络的支持,如果加入了去控件面板或者右下角的网络符号,就可设置IP了.

网友:
了解是不是如果要加入网络支持的话还得加入某一个网络支持?
如果没有加入就不不行?

网友:
现在不太懂得地方太多?了解到这个wince是定制的。不需要的是不是可以不装。需要的装。就是网络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不用加进去了。不像windows xp一开始都全装了?

网友:
看来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少些。还处于上升阶段。